技嘉ga-945gcm-s2l

楼主(2010-11-20):
技嘉ga-945gcm-s2l 主板不跑码 测供电,时钟,复位 全正常    发现ATX 3.3v 对地阻值只有15欧

怀疑短路 ,可考虑在通电状态下 无芯片发烫,主板没保护  。 从简单的入手  先杀BIOS  刷完

BIOS主板  正常跑码 。手里有几块  G31  G41的  好主板  一查  3.3V 对地阻值17欧   。

网友:
一般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不跑马,多数是BIOS

网友:
能把因果关系说明一下吗、

网友:
技嘉的板BIOS出错是出了名的~~

网友:
修板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先刷个BIOS再说 BIOS资料丢失经常有发生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空焊地还不是一样多,只不过我们先简单再复杂

网友:
你刷完BIOS之后阻值有没有变正常

网友:
啊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找元件,看那有断路没。原来是BIOS。。

网友:
原来是BIOS原因,明天去测测

网友:
现在的主板 设计复杂的很  前面几块板3.3V阻值只有15 ~17欧  全部都属于正常的。  呵呵  在上半年修过几台笔记本  芯片 好像都是965和960的北桥 ,量上面的电容有一组对地短路了,一般这种现象属于供电短路或是桥烧了,  可那就是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3.3V 14歐我有遇過,但正常,電源管理ic出問題

网友:
楼主能再详细的说下主板的供电吗、、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可他BIOS是8条退的。。这样的BIOS也爱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