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久了会变色?是什么原因 【已解决】

楼主(2010-11-20):
一台长城T176V显示器,比较老的液晶,用一早上,用着用着颜色会变,像那种,32颜色变成4色或8色那中,关掉再开好就好了,是什么原因,是哪个部位老化或损坏呢,昨天拆了一下,里面电容很多,不过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没的换啊,其它地方没看出什么问题

又发现了,关闭显示器过几个小时再开,颜色会变红,就是屏幕在原本的颜色上面整体变的红紫,摇了一下就变白,有点模糊,再过一会又好了

昨天找到电容了,都是那些16V10U的或是10V4.7U的,好难找,不过总是找到了,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滤波电容变质滤波不稳的问题,打下VGA头的1.2.3脚的对地阻值看 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这问题我修过一台,是VGA接头里面的线断了,造成INT导致这问题。简单处理办法是换条VGA信号线。但你这机是不是这样就不得而知了。只供参考!

网友:
好像不是灯管老化   应该发黄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VGA线和屏线都看看,

网友:
屏线氧化  主控制 芯片虑焊一般都是这两个问题引起多。

网友:
可能是VGA信号线或是屏线接触不良,要不就是线路板有虚焊了

网友:
大多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先换线试下撒

网友:
屏线氧化还有一个就是主控芯片虚焊或损坏,更换万能驱动板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