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530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0-11-20):
   长城e530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顾客说进过水 说是从机器底下进的水 然后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拆开机子 后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    手头没有合适的键盘替换  哪位大哥能说一下这一种怎么排除是键盘还是主板的问题啊  还有 这种如果是主板的问题的话  是不是kb3910sf c1 的问题啊  键盘接口处的电容不短路

网友:
kb3910sf c1有没有虚焊或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开机查主板触摸板的借口....看主板上是否有电压送到接口...然后看是主板还是线 或者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接口上除了地线  其他的 有些有3。3v  有些没有  是不是kb 坏了

网友:
测量一下键盘接口,每根线的阻抗都差不多,大概范围400---650左右,如果阻抗差距太大或无穷,排除虚焊那么肯定是KBC损坏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压有没有,该是多少,对地阻值这些  你都得看下图纸测量...最后判断是板子,键盘,还有线,看是那里的问题 最后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