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dows出现蓝色屏幕是经常的事,而且每每因为不清楚错误的来源而频繁重新安装系

楼主(2010-11-20):
Windows蓝屏的一些代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
蓝屏的范围太广,不好凭这个判断吧

网友:
做为参考就好了,我自己都有遇到过的

网友(点评):
我们最常见的是7B,在这竟没有。

网友:
讲解的蛮详细的呀,,,蓝屏一般都是系统问题,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蓝屏一般就是系统或内存的问题吧,没想过有多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