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478主板 IDE口的怪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11-20):
一块南桥是VT8233A的杂牌478主板 IDE1口能认到硬盘 但就是硬盘分区后 不能保存 又会回到没分区的状态 如果把光驱接到IDE1口 ,也能认到光驱,但就不能引导 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要查IDE的哪个脚?  IDE2口使用一切正常    数据线和硬盘已经确定都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2可以分区和引导  硬盘已经换上自己用的在测试

网友:
硬盘有还原的问题居多。

网友:
硬盘如是好的。  那就是主板的南桥坏了

网友:
是说IDE2正常,IDE1不正常吗.......

网友:
测IDE1数据脚的对地阻值 如果有大的 南桥虚焊 阻值有低的 只能把光驱和硬盘接在IDE2上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了 ,换了吧

网友:
先加焊南桥!

网友:
就刚弄好一块跟你差不多的板,能克隆,但重启安装的时候就找不到硬盘了,换了N个硬盘,IDE线也换过就是不行。清过BIOS。郁闷丢一边。今天早拿来弄。竟然好了,想不通!~

网友:
你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