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28H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20):
型号:HP W2228H
故障现象:白屏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HP W2228H液晶显示器,客户拿过来时,试机白屏。
一、维修思路如下,白屏一般都会是屏故障,拆机后,用点屏套件点此屏,现象还是白屏。现在就把故障点放在屏上面了。
二、屏故障的,首先要确定屏电路板上是否有通电。量了主板上的屏线,有5V的电压的输出,电压经过一个保险之后变成了0V。
三、把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测此保险,阻值无穷大。判定保险坏。
四、取了一根保险丝替换后,开机能正常显示。
这台显示器就这样修好了。
这个故障对高手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我等新手来说,还是需要一定功夫才能搞定的。
希望版主能给予转正!!!

网友:
求精英845GV-M2  V1.2 BIOS,权限不够不能下载,有大侠发到88828@163.com,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用保险丝代替保险有没有什么替换原则,就是多大的保险丝替换多大的保险?

网友(点评):
最好用贴片的保险换上,一般是2--4A,看屏大小而定。

网友(点评):
说得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屏套件就是由高压板、主板、电源板组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互相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楼主高手 学习了 要是这样也能转正 俺早就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转正就是难啊

网友(2015-09-22):
楼主是个小高手啊,思路清晰。

网友(2015-11-18):
我的是屏跳一跳的

网友(2017-02-12):
今天接了2台都是白屏

网友:
看来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