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orce 570 u

楼主(2010-11-20):
映泰TForce 570 u的板跳26无显怎么办啊?

网友:
是集显的话就插个独显试试``或者换内存试试```再不行的话就是北桥了 `压桥试试能不能显示``

网友:
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至少包括2位数以上的小问题。
请把各种数据报上来。

网友:
先刷BIOS。。这个板子单桥的。容易虚焊。

网友:
BIOS刷过,桥加了焊,CPU换过,内存换过,显卡换过。主板没有自带显卡的。用原来客户的显卡,刚开始老是C1,45循环的跳,跳了机下才正常跳下去,但是没显示,可以正常关机。换其他的显卡上去,正常显示,再装回客户的,问题来了,居然可以显示。再开机几次,又不行了,啥问题啊?、

网友:
电源   。。。  什么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