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M2N61主板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0-11-20):
今遇上一客房说系统有问题...系统装好后...收费OK....

下午客户打电话过来说...电脑无故自动关机..我去看了.....果然...死机没有一点规律

有时候开机不到半分钟就死机...有时候能玩上半个小时或者更久...也有可能开机十分钟

初步怀疑是电源问题..另拿一个电源来开机试机...故障依旧..

后又把电源插板换过...故障依旧....只能怀疑是主板问题...现在求助...一般是什么问题....

我看过CPU风扇...转速正常....电脑自动关机的时候.......U的散热器一点也不热.帮可以排除是

U散热问题......求应该怎么检查跟思路

网友:
说不好是系统问题呢  !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版本的系统装下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CPU散热不良问题,也许CPU和散热片没接触好!!!

你加点散热膏和CPU接触要良好!!

网友:
找个软件件测试一下内存吧。修过一台机器现象和你的差不多,内存坏,换了内存后机器正常了

网友:
主板电容主要cpu供电和内存供电有爆的么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重新装个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