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17L3 17液晶标屏

楼主(2010-11-20):
显示器只显示大约30秒左右就黑屏了
把显示器关了再开又显示30秒左右
请教一下是那里出问题了
会不会是电源问题

网友:
看来是通病,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联想显示器,有没有修过的给指点下,测不出任何故障点

网友:
第一:先检查电源。
第二:检查高压条。
第三:灯管。

网友:
LZ要分清楚 到底是暗屏还是黑屏,个人认为灯管可能性大

网友:
外接灯管 试一下     。先确定是那里的问题在提问吧!万事靠自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电源的问题  改装了个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电源的问题  改装了个高压板

你可以回去试一下 是暗屏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C5706的通病啊。

网友:
已解决,是C5706,更换OK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高压包可能也有问题  前半个月修过一个  光换了管子  客户回去用了2天 又出同样的问题  最后连同高压包一起换掉好了

网友:
我这几天修好了。好几台联想17标屏的显示器。好像通病的较多,一个是电容,一个就是C5706了。爽

网友:
这个灯管坏的也多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电感虚焊了 有白胶打的那个  还有高压包电容问题

网友:
我的现在是17的联想的,红屏,而且一会就灭了!呵呵
看你的显示器的问题也就是有两个原因,高压板或者是灯管漏电!

网友:
要么是灯管,要么是高压板。后者居多,高压板坏的话一般就是C5706和高压包虚焊。

网友:
联想的机子就是易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换完5706可别忘了加焊电路板,特别是变压器和电感。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板子。一样的故障。确实有个c5706 烧焦

直接换了 但故障依旧

这板子一共有4个C5706 我只换了 明显烧坏那个   另外三个没换

应该换掉另外3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