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假三星943nwx 驱动板RTD2025L程序

楼主(2010-11-20):
双8位LVDS,谁有的话传上来。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我 有 ,是正屏还是宽屏的

网友:
LZ假三星我还没有见过。但修过不少三星的。要换2025的在那个开关上面就是搞不定。你可以说一下他的开关是怎样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19宽屏的,你给的这个清华紫光的能用到加三星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机用的就是2025的,不用改什么!!假的吗,哈哈

网友:
他连开关那些不和真的一样吗。

网友:
是触摸屏的吗

网友:
是触摸屏
通用板用的是乐华2025
       假三星OSD 菜单定义
4线连接方法:
1:红线接---驱动板指示灯 G
2: 白线接---驱动板K4 菜单键
3:黄线接---驱动板K5 退出键
4:黑线接---驱动板GND 地线
五线连接方法:
1:蓝线接---驱动板屏供电跳线处 3.3V
2:红线接---驱动板指示灯 G
3: 白线接---驱动板K4 菜单键
4:黄线接---驱动板K5 退出键
5:黑线接---驱动板GND 地线
论坛上发过这样的资料

网友:
这个液晶是触摸屏的啊。我见过的。外观和真的液晶一样啊。根本看不出来啊!!

网友:
还没接触到这样的东西

网友:
有的发上来啊,谢谢!!!

网友:
这种板是悦康MO6B4-25L,在假三星740 .940 .943等型号大型使用,此板使用二三年后,故障率也很,我也换几块这种板,,程序不好找,在淘宝网购买,只能换写好假三星程序的同样板子,不然改按键很麻烦,如果有该程序的朋友发些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了你给的程序,都不能用,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