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000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HP 3000的问题 是来的时候不亮
整体受热了 一下现在好使了  但是声音没有  系统系也没有小叹号
这应该是没有 找到声卡 cx20561 我想测试一下该声卡 但是没有图纸
求一个图画i 是独立的显卡 我的图纸声卡不和这个一样

网友:
系统是原来的吗?有些系统里也找不到驱动,HP 3000的声卡驱动很难装,建议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LZ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
怎么传不上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重装了系统,在系统自带的驱动里重新挂上去的!

网友:
去官网下也不可以吗?

网友:
可惜图纸太模糊了。

网友:
上网下个驱动之家  不就搞定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哦

网友:
20561的目前没有图

网友:
惠普的电脑 装上系统没声音很正常啊!!找惠普电话 5分钟给你发来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恢复了一下他原先的系统  不好使   做了一个中观村的也不好使   做了其他的版本也不好使  下载 官网驱动是提示找不到硬件设备  驱动人生等软件也是不好使

网友:
我解决这款机器的有两种办法:1.刷BIOS(刷回老一版子的BIOS文件,网上有下)
                                          2.下载一个HP的专用系统安装,(网上能找到,很多)

网友:
这款机器现在用hp的专用系统蓝屏啊

网友:
HP的装声卡驱动之前要装个UAA总线驱动吧。

网友:
还是建议先装系统,在挂一下驱动,这种声卡不易坏

网友:
先把BIOS刷回到以前版本

网友:
你在换个系统版本试试,我以前做的东芝笔记本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