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840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0-11-20):
一台DELL C840的机器开机能显示在BIOS自检的画面就掉电了,电流在2.35A左右!反正每次开机都能显示就在BIOS界面自检到一半左右就掉电了!内存我换过了还是不行,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掉电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关南桥什么事呢?

网友:
查温控电路。

网友:
刚刚发现了比接屏膜不掉电啊!晕死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