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V-NEO-V(MS7244VER1。0)

楼主(2010-11-20):
       接到一位网吧业主40块V星K9V-NEO-V 1.0 主板,先测完所有的主板。按相同的故障分类放好,有跑C1的、有一上电就出现测试卡跑一个码的、有没有复位的、有没有核心供电的。
       先解决供电有问题的主板,这块主板时序控制是IT8282M 这块芯片的故障率也很高,首先测Q19的电压,这个是1.2V VLDT电压输出场管(这块板没有核心首先先测这个电压有没有)这个管的控制极就是U28(LM324)的第一脚,U28的第三脚是正相输入端受IT8282M 第15脚 VLDT_EN 信号控制 这个信号不正常就会使Q19输出不正场,直接换掉IT8282M。其中一块板Q19 控制极电压是0.35V 以为是IT8282M 的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只好再换掉Q19输出才正常。还发现一块板Q19电压输出1.25电压正常,跑C1,但Q19的控制极电压刚有3.2V 换掉IT8282M 电压上来3.6 此板才正常。还有就是NB电压,NB 电压输出不正常查D25(431)这个IC坏得最多。
       没有复位,上电就出现跑一个码现象,是这批主板出现最多的故障,核心供电正常。修其中两块没有时钟的板时,测时钟PG 供电 串行信号都正常,只好更换时钟IC,换新的IC后时钟正常。发现时钟IC底部的PCB板严重发黑,想想是不是时钟偏移造成南桥复位不正常,复位不正常的主板更换时钟IC,复位果然出来了。经过几块板修下来才发现正是时钟IC工作不正常,才造成复位不正常。接下来的板只要是供电一切正常点不亮的,都先换时钟IC,都可以正常修复,特别是跑乱码的板
      V星K9V-NEO-V(MS7244VER1。0)故障最高的就是时钟IC (ICS953201BFLF),经过这批板的修复可以发现,其它的主板可能也存在这种类似的问题,如果是NVIDIA的主板可能会是虚焊,但VIA INTEL 等大芯片的主板,可以考虑时钟偏移的问题

网友:
LZ的上电时序好像不太对,AMD----内存---桥---VCORE----1.2VTH

网友(点评):
的确,楼主时序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