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原装Bestec ATX250-12Z 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0-11-20):
HP原装Bestec ATX250-12Z 电源很新的一个电源,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打开看里面的东西真的好新啊!!
绿色有4点几伏的电压,紫色线有5V待机,一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旅就转一下就停了!
里面的二极管我都量了,都没有坏都正常!!里面都好新的,电容没有爆!!!
我短接时去量,瞬间时黄色线有电压变动,红色也有电压变动,就是橙色一点反映都没有啊。都是0V!!
我会不会是橙色3。3V有问题呢,我跟着线路走,量了这一带的管子都是好的!!没有发现异常的!!
求助!!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电源,什么都正常,就是没有PG电压

网友:
带上点负载再试试

网友:
看似辅助电源有问题,细查电容。

网友:
一般换了那个PG电容就好了,再难一点就是换一个339或周边电阻变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电源,那有339,IC五六个,还查不到PDF
不容易啊

网友:
有的原装电源要接上负载载工作的,你接上个cdrom试试

网友:
该电源的iC
一般是LM358+3843和辅助电源的块,还不算难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待机还会是辅助电源问题吗,看描述是橙色这一路有故障,电源保护了。

网友:
我跟着3.3V橙色线去跑,一路上的管子和二极管都是好的!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电源,不接负载不产生PG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看3.3V有没有并负载电阻,检查有没有坏。

网友B:
待机电源滤波电容失容也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源滤波电容失容也是同样的故障

这个电源全新的,是别人拿来给我修的!估计没有保修的!!全新的电源不可能电容就这么快就有问题吧!!!!!

网友E:
把输出整流管全部坼下来量一遍看有没坏的。一般5V的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输出整流管全部坼下来量一遍看有没坏的。一般5V的容易坏。

还有一点!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绿线短接黑线,不带负载,这时风扇还可以转啊!!去量他们的电压都很正常啊!!!我以为客户在骗我,说电源有问题!~!后来我插上主板去试,
结果主板也可以点亮,就在刚要进系统的时候,断电了!!!断电后再开就变成现在这样,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我把肖特二极管全拆下来,全量了一遍都是好的!!!!现在就不知道如从下手了!!!

网友:
我曾经也越到一个HP 电源  拆下来 短接绿线黑线 转几下就停了 外接一个硬盘 上去也不行 ,死活要接主板  按下开机按键 一切正常

网友:
继续求助!!!!!!求各位的见解啊!!!!!

网友:
是电路保护了,未说芯片型号,不知如何解除。

网友:
建议:1,考虑十二楼的意见,3.3v是否输出短路?2,考虑十五楼的意见,是否有损坏的输出整流管。

网友:
BESTEC的电源看来问题不少啊,虽然用料好象不错,可以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
而且大多数是很新的电源就出现了问题
不象长城一样有问题也是用了一定时间的

还有这电源那种贴片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刚修一个这电源,开关管烧了 换上以后也是短接不启动必须加负载!
比较幸运值烧个管!

网友:
你就好了!!量出烧了开关管,你真的好幸运啊!!这种电源看起来用料的确不错的,但是新的也有问题!看来这种电源还是买不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