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啊K8m890M维修

楼主(2010-11-20):
K8m890M的板子,CPU是AMD3600+,主板有时点不亮,蜂鸣器轻声,象供电不足一样,答.答
.答,答连续跳四下轻声,停2-3秒,再四下轻响,再停,有时这样子就点亮了,点不亮时
要按一下重启键才能开机,正常点亮时是很响亮的一声嘀。
CPU供电一排电容,原是1800UF的,共是8个,我换成了6个3300UF的,是因为体积放不下
,不全换有几个MOS管子通了, 我就换掉了,板子上有三个空位的MOS原没有管子,怕供
电不足啊,我也补上去了。
U的供电我,刚通电时,会是1.10V,1秒以内就会跳到1.31V,刚才我的万用表不是很精,可能
会有点误差,但刚开机时供电低是肯定的

网友:
U供电这现象是对的,不用管。

网友:
那你不如把主IC也换了吧!所有的供电管都换掉吧!

网友:
it8282的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没复位蜂鸣器发出来的声音,你按一下复位就正常查一下复位电路跟复位键。

网友:
楼主说的太复杂了,都看得一趟糊涂了

网友:
现在电脑拿去让人用了,就是要多叫几下但每次都能开机,所以想先用用吧,等坏了再来测,
不过想问下,正常的复位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