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10-11-20):
  有个笔记本 系统垮了  装又装不进去  用MHDD扫 又找不到硬盘

网友:
换硬盘吧,无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ke it out, attach to a desktop

网友:
是不是SATA的,没有主板驱动~~装到台式机上把系统G进去,然后再装回去~~~

网友:
用MHDD掃 又找不到硬盤
bios下有硬盤嗎
如無.先看硬盤線是否正常

网友:
看bios下是否有硬盘?没有则检查硬盘连接;有则可能是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是新本子吗  如果是的好像要在BIOS里面改下硬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