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加焊

楼主(2010-11-20):
现在的主板基本上都是加焊U座,加焊南北桥,  请问哥们些 你们加焊南北桥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吗?  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胆大心细,用3温区BGA据说成功率很高。

网友:
注意PCB变形,还有不要伤到周边的器件。

网友:
这个是个技术活。需要多做。

网友:
没什么方法,技术是练出来的,先拿报废板练练手。自然就会领会了

网友:
温度曲线设置好了,把板子放平不要让它变形就好了,其他的我好像也不是太清楚了!但我没怎么失手过

网友:
还没搞过呢,马上我们店就要买了,因为现在空间小

网友:
买一台基地BGA就搞定, 老师也会教你的。等我有钱,就买基地的触摸屏的,那才叫帅!

网友:
第一个是液晶曲线每个地方的温差都不一样,还有就是人的作业手法出是加焊重要一步,、。

网友:
最普通的风枪可以做到吗?没有其他设备。有用风枪很熟练加焊成功的吗?

网友:
用850风枪是     要胆大心细   眼急手快    还要多练!用BGA焊台就好用多了;

网友:
买个先用废料实习,搞多了,就熟悉了,我也想买BG哦。。。。。。现在没钱,,呵呵。。

网友:
呵呵,我现在用的也是850,掌握手感就好多了

网友:
工欲其善 利其器也 好工具很重要

网友:
电炉子,测温枪

网友:
华硕主板最难做了,变形很大

网友:
一定要把主板固定好,要稳。用基地三温区的BGA效果不错,加焊时桥的下面一定要用风嘴贴住,千万不能顶住。不然会鼓得。温度一定要掌握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有些主板它要分 有铅和无铅,那么它们之间的温差有什么不同

网友:
BGA难做  最主要的是别把主板搞变行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4年买的2温区。做了那么多没出过叉子。无铅一样拆 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用软件或者懂的人帮你把曲线设置好..!然后有铅的230绝对可以拆了 焊接我一般用220
无铅的拆250度,不过250刚融,最好260就很好取了.加焊的话我一般用240度.
现在出的都是无铅的.以前的478那种大多是有铅的,你掌握了这个就没问题了...然后就是焊接的时候尽量放准点/

网友:
如何快速区分有铅、无铅主板?请技术小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熔点不一样!无铅的要高点

网友:
嘿嘿
我做了几个还可以
都是师傅调好温度
自己在那掌握

网友:
普通风枪做做南桥还可以

网友:
他们的溶点不一样有铅的是183无锡 的是217 所以他们加焊的时间出相应的不一样。

网友:
做BGA主要是熟练度和经验,要多练才是,经验丰富的人做BGA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控制温度是重点,有必要可以学我加个单独的测温器,不能超过芯片承受温度,保持板卡不变形,自然降温后才取板……

网友:
还在学习中 这个是技术活

网友:
用BGA呗 用得多了自然会了

网友:
无铅的 温度高点 锡不容易融化吧 217度?
有铅的  温度低点 有毒      183度?
有铅 的好做点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
有铅的要比无铅的亮
貌似现在的板子 都是无铅的吧

网友:
我是说不加热情况下如何辨别。都理解歪了。

网友:
很难判别的,都是靠经验,看是什么年代的板子,现在的新板基本是无铅的,环保啊,或者先用有铅曲线,下不来再调无铅曲线。

网友:
唉 这就难说了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

网友:
固定主板尤为重要,换775的座时变形一定不能太大,如果一眼就能瞅见变形的话成功率几乎为0,有铅的锡熔点低无铅的高。温度曲线要设置好。加焊无铅的主板时温度要高

网友:
最好是买个3温区的好BGA焊台,多练习就自然OK

网友:
前两天用风枪吹了两个板,结果都OVER了

网友:
多做几次bga  慢慢就好了

网友:
要先看  主板是有铅主板  还是 无铅主板   是有铅桥还是无铅桥    然后确定是用BGA跑有铅曲线 还是无铅曲线    还有就是要注意主板的变形问题 一定要放平      NV单桥  很薄 注意温度 很容易烧死

网友:
大家啊,都用什么样的返修台啊

网友:
我用的850d    感觉风量太大了       害怕桥加焊好了    其他的东西都飞了

网友:
这个就是要你掌握好机器的性能温度了``

网友:
BGA返修台。

网友:
看楼上这么多发言,不得要领!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触摸屏的BGA,也没有什么技巧,做多了自然就熟练了。

网友:
真正说的胆大,真有点难,细心还好点,

网友:
我那用的就是三温  感觉还好  到后面就是要看锡化没 化了过个几秒就要关 不然.....爆桥

网友:
用850可以做 拔掉风嘴 风调到最大 发热丝调到微微发红就可以啦 具体温度自己把握

网友:
多练习,熟能生巧,先那废板练习。

网友:
高手无处不再啊

网友:
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基地的bga,很好滴

网友:
用锡泊纸包严一点

网友:
这完全靠经验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焊坏好几块板子

网友:
当然是手能生巧的,一般的风枪当然不能了,不然还要BGA干嘛呢

网友:
BGA我觉得是一个很要技术的活了。要多多练习才行的呀

网友:
我都是用电炉子烤的,哈哈,超好用

网友:
作过几次BGA要细心,第几组温要选好有时考桥用到显卡温拷挂过。要注意

网友:
有铅温度低点   无铅高点吧    小些的桥无铅我一般用第三段温区

网友:
不同地区温度有所讲究吧,有铅比无铅温度要低些,温度很重要的,一不小心就卡嚓啦,所以一定要掌握好温度

网友:
一般做桥用BGA的第二段

网友:
360BGA   底部注意风嘴  千万不能顶住 主板     贴住就行了    还有卡主板的两侧不能卡太紧    适当就行    温度要控制好   一般无铅的上部达到  225   下部 260    就可以了

网友:
无铅  213   有铅的是183

网友:
只要主板不变形,怎么焊都发了

网友:
无铅的不好做,我用的CF-360四温区的,买了一年了,先用的也是风枪+锡炉。
笔记本主板喜欢贴胶纸,做之前都撕干净,不然等胶纸受热收缩的时候把上面的元器件搞的乱七八糟的,血的教训。

网友:
BGA工具是有钱人干的。我是穷人。没有

网友:
理论加实践,慢慢你就有心得 了。

网友:
现在我才知道变形的主板是那么的难修

网友:
呵呵  修了这么多年,感觉最重要的还是温度    只要掌握好温度   在去左右轻轻拍 它  就好了

网友:
用风枪做先风力小一点,隔远一点加温,再由远而近,这样主板不易变形。

网友:
下面大面积加热,,,,从凉道热,,,,就好一点。

网友:
其实也都是要多做的,熟练了风枪都可以,我们这有个师傅用风枪成功率都有95%,就算是南北集成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