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不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10-11-20):
电脑是给亲戚用的,我亲手给组装上的,先看下配置吧:

配件名称
品 牌
型 号
CPU
Pentium E7500
CPU散热器
AVC
奥古斯都 改进版
主板
EP43T-S3L
硬盘
WD
WD3200AAJS
内存
黑金刚
DDR3 1333 2G
显示卡
翔升
显示器
光驱
DVD-130D
键盘
鼠标
电源
航嘉
冷静王 钻石版 2.3+
HK400-55AP
机箱
金河田
8508B
声卡
主板集成
网卡
主板集成

照理说,这样的配置还算可以,中档的。在我组装完安装Windows XP系统的时候,自动重启了一次,没太在意。重启之后安装也比较顺利的,到最后用Ghost备份前又自动重启过一次。

后来因为亲戚催得紧,就没做多的测试就送过去了。在他那边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就打电话来说这电脑有这样的问题。联想到在安装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于是给换了不同品牌的内存条。好了,大概过了半个月清静的时间,又打电话来说这机子有老问题。想想他们住在老城区,并且那边也在搞拆迁,会不会是市电不稳定的原因呢?送过去个山特K500 PRO UPS(带稳压功能)到他们那,结果还是没几天又打电话来说有问题。

这里讲一下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不定时的会自动重启,谁也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出这毛病。有时候一天很多次,根本不能用,进不了系统。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好好的。

听他们说,在夜里比较安静的时候,出问题时,能听到主机箱里有什么异响,不是很响。想想看,主机里除了风扇外,有机械的只有硬盘和光驱了。光驱又不是时时在用,所以硬盘出问题可能性会比较大。到网上一搜这WD 500G的硬盘,居然还找到个小道消息,说是WD 500G这种型号有可能是厂家用的次品碟片。宁可信其有,于是给换成希捷 500G的硬盘,完了给送过去。可这事还没完,又过了一段时间,离售机差不多2个月时间,又打电话来说,问题没解决。前面换了内存和硬盘了,剩下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这次给换了主板,顺便给重新安装一次Windows XP系统。

今天,也就是离上次3天时间没到,好了,电话又来了。现在很头痛,虽然一些郁闷的事情也碰到过,但象这次这样故障还真没碰到。配件也算得上是大厂出的,东西不会太差。自动重启,可能性最大的都已经换过了,还这样。

有没有高手说说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网友:
远途运输 怎么就不看一下散热器是不是松脱了

网友:
散热器肯定没问题的,温度这些在CMOS里及软件里都查看过,只有30来度,很稳定

再说换主板的时候也重新弄过散热器的

不是散热器方面的问题

网友:
人品问题了吧,呵呵

网友:
楼上的,讲点实用的东西啊

网友:
这种软故障,慢慢替换吧
电源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排除外设,拔音箱,光驱等,再看下电源功率够吗,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换个机箱试试,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这款电源功率有额定300W的

感觉跟机箱没什么关系,金河田的机箱还算可以的。全新的东西,又不是长期使用变形引起的。

网友:
那就 电源 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了

网友:
把CPU换成E3XXX的或是E5XXX的试试,散热器一定要换掉

网友:
就得用替换法呀

网友:
已经换过这么多的配件了,剩下的配件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

网友:
还是换个电源一试吧,我想是电源的问题。另外检查一下复位按钮是否有问题。

网友:
要降内存的频率....1066

都一天整了,还没弄好吗,配这样的机器,当然会有怪问题..要弄好了,把帖子改了,不要总挂在这里.

网友:
快递的野蛮搬运,说不定碰坏什么东子了

网友:
鸟的,今天拿去换配件,说电源和显卡没有三个月包换的,只能扔在那里给他们做测试后再定了

网友:
不要走进误区啊。以为是新装的机子,你就把他当成不是你自己配的机子,只是在你这儿修的。自动重启的故障的维修顺序,你一个一个的来嘛。你现在就硬件基本都换过了。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机箱的问题呢,重启键,开关键有没有问题。机箱有没有哪个地方把板子的哪个地方弄短了。方方面面的,都要仔细看看。

网友:
翔升显卡~~~
我说你怎么不用影驰呢?UPS都送了,还差那几个钱?
要不昂达或者七彩虹也行啊~

感觉还是显卡和主板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楼上的老大,是亲戚的电脑哦,UPS只是送过去做测试的排除故障,并不是赠送给他的。谢谢

网友:
我估计也是机箱的问题

网友:
按键没问题吧,你把主板拿出来最小系统法试试

网友:
最小化系统已经试过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电源问题吧,我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会不会是系统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我碰到过AMD的平台,不定时重启,后来查出来是CPU的问题。。。

网友:
显卡呢?检查过没,我遇到显卡引起重启,蓝屏的

网友:
重启而不是死机或关机,这个我觉得应该从这几方面去找原因,1,电源,2电源接口是否牢固,包括电源线与插座的连接。3,机箱重启键。4,硬盘。5,系统是否有病毒。

网友:
电源插头这些都紧的,接线插板也没有问题,至少插到UPS座上试过的,这些都已经排除了

硬件驱动方面,第一次我用硬件附带的光盘安装的,出问题。后来用网上下载的安装,也是出问题

现在剩下的是CPU、显卡和电源。可现在上家说过了2个月时间了,没有保换的,所以现在主机扔在他们那测试。反正出了问题他们自己也就知道了

病毒方面,我用卡巴斯基2010的最新病毒库全盘杀过,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慢慢试了

网友:
和我配的故障差不多,才装完系统后怎么折腾都不会出问题,关机断电6小时以上再开机就提示系统错误或蓝屏不断重启,但关机后动一下硬盘这边的数据线或给BIOS放电再开机又正常了,根据蓝屏代码到微软网站查寻说是硬盘问题,换了个硬盘还是这样内存、电源都换了试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配置如下:CPU是AMD的945 主板 技嘉GA-770TA-UD3 希捷500G硬盘 七彩虹5750-1G显卡 电源 航嘉R80

网友:
代换大法

网友:
应该是机箱开关复位线问题吧,先搞过一个,你把板子拆下来点应该就好了,换个机箱试试。。。

网友(2011-01-09):
电源的问题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一样的。
但是那个是金河田电源,一放在他的电脑上 重启的就频繁
金河田额定250最大350他配置 pd925 asus945p 7300gt 金士顿1g
把他电源放我主机上 重启极少,我配置e6500 黑潮bi-100 hd3650 红龙 1g 我的电源是航嘉就是电源故障。由于我不会修就没修,同行不给修,说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考虑下CPU的问题,看样子你的CPU是散片啊,换个盒装或者用过没问题的试试啊!!

网友:
处理计算机自动重启问题步骤如下:
1.对故障进行分类
A软件问题,
1).软件问题通常是指BIOS没有更新intel的micro code,AMD的AEGSA  Code,导致主板与CPU不兼容。处理方法报告主板厂家,更新BIOS。
2).操作系统损坏,或操作系统驱动程序错误,处理方法,报告主板厂家发行新驱动。
3).使用恶意软件,或者病毒入侵,解决方法:完全格式化硬盘,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B硬件问题,
1).C.PU温度高,CPU保护
2).内存问题,内存丢包,或不能兼容内存,
3).显卡问题,显卡加速造成死机/重启,或不能兼容显卡
4).电源问题,运行压力文件时功率不足重启,或EC时序有存在偏上下限。
5).电源保护误动作,可接入USB设备测试,瞬间接入拉低5V,电压电源误以为短路发生。保护。
硅胶太厚也可以引起自动重启,风扇没有真正起到散热的作用。

我就知道这么多,分享给大家,或许会有帮助。

网友:
机箱有可能的,

网友:
机箱和电源同时换看看怎么样

网友:
可能是安装主板时,主板底部与机箱铁板间有隐约短路现象.

网友:
不定时重启这故障曾经遇到最后结果是CPU和主板出现兼容性问题,,,装配A CPU+B 主板正常,B CPU +A主板也正常,但是A CPU+A主板也和LZ一样出现不定时重启,,够灵异吧

网友:
还是先把电源换换再说吧!我的电脑曾经重启也没在意,后来运行中突然掉电,再怎么也启动不了了,等过了一会儿竟然又能开机了。拆开电源发现+12伏整流二极管开焊。

网友:
有些机子是很有意思的!上次我就见一个和你相当的,现在还没搞明白。

网友:
楼主换个电源试下吧

网友:
怎么就不看看CPU会有问题呢 !最不起眼的地方就是它  它也会出错的

网友:
说是WD 500G这种型号有可能是厂家用的次品碟片
这句话纯属扯谈,我用了一年了没遇见过问题

楼主估计是人身上静电原因造成的,换个好机箱试试,我以前遇到过,但不保证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