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玩游戏花屏死机

楼主(2010-11-20):
配置
CPU:inter E3300
内存:金士顿 DDR800 2G
主板:磐正G31D
硬盘:WD320G
显卡:映众GT 220
电源:先马350W

症状:玩游戏花屏一下死机,出现时间不定,有时10来分钟,有时4-5个小时出现.重新一下恢复正常,再段时间又会出现上述问题
硬件检测过都正常.(内存,显卡)拷机也拷过 用的是SP2004

网友:
你换显卡试了没有,桥做过没有?

网友:
显卡换个试试先

网友:
我也纳闷中呢...键盘鼠标会不会造成这问题呢今天拿去保修....在那里试了一天都没事

网友:
先换个电源!在说。

网友:
放了一天没事,不排除你那里的电压喔。

网友:
电压  差点忘了这东西了
等明天再在那里试一天再说  还是没问题就拿回来

网友:
那个是集显啊, 换什么显卡,这个低配置,

网友:
先换显卡看看,再换电源。

网友(2012-12-11):
显卡有问题吧刷BIOS

网友:
你那个屏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今年3月份一台dell的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
后来加焊了显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