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天运 F440S 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0-11-20):
故障如题,不接硬盘,电脑在LOGO画面很快就过去,一接硬盘,就在LOGO画面停很久,且在CMOS里也认不到硬盘(硬盘是好的),SB加焊过,也植珠重做过,故障依就,其它的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认不到硬盘``求高人指点``急急```

网友:
换个新南桥吧。 应该南桥坏了

网友:
能进PE吗?HASEE 天运的机器硬盘有故障.  进不了PE

网友:
回楼上的,不接硬盘,能进PE,还有就是现在能认到硬盘了,就是进不了系统```高人救救啊``

网友:
可以尝试打下硬盘的数据线!

网友:
重新装系统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黑屏跳光标吗?  整个盘格掉再装系统,不行的话就多换几个系统

网友:
换个硬盘实验一下 啊

网友:
回楼上的,换过几个好的硬盘了,接硬盘光盘启动按进PE选项后马上白屏了`没法做系统`有系统的硬盘也不能进,且在LOGO画面停久,不接硬盘进PE很快`有没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下啊

网友:
重做个系统

网友:
*脏话*修个机器都这样你, 不疯掉了吗?  先换个南桥  不行你就 刷BIOS,如果还不行 看下电路图, 看来LZ 是菜鸟都还算不上

网友:
我遇到过。给客户的解决方法是买个光驱转硬盘的盒子。客户没有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