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P4小插头,一触发就掉电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0-11-20):
    插P4小插头就触发掉电,最近老是碰到这种机器..量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1.P4小插头没有短路,
2.MOS管没有短路(S极对D极有阻值,其它极怎么量都没有阻值.).
3.上管G极对地阻值全部一样,下管G极的对地阻值也全部一样.
4.电感没有短路,...
.5.核心供心IC换过,,
6.MOS管全部换过...
7.电容也全部换.
8.连电感也换了还是这样...
9.量南北桥的电容也没有短路.

掉电速度太快了,一秒钟的不到.量,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量,只能乱换.

网友:
检查电源芯片和串口芯片还有12所接的大电容和大贴片电容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就拆外设把,肯定有什么短路,或者是电容漏电引起把

网友:
换的够彻底的,不一定是电压引起的。    有时候CPU座子虚焊就这个故障。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只要不插小插头就不掉是啊?
1.上管d级对地有无短路
2.测下管d极对地是否短路
3.测上下管的d极之间有否短路
这几样你是否做到了呢?

网友:
找个电路图看看P4的供电都到了哪里,挨个拆,拆到哪个不短了就是哪个,我只能提供这个笨方法了,期待高人指点.另外串口芯片的供电是ATX10脚黄线12V给的,所以短路的事和串口应该没关系

网友:
电容漏电不太好查的。应该是短路啊,裸板试了吗

网友:
PWM芯片是什么?如果是ISL6566之类的封装,很可能是你没有焊好。

网友:
请问下老鸟们,把CPU供电电容都拆下来再上电会不会损坏主板上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