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显示

楼主(2010-11-20):
接客户机器,改机器屏幕被摔碎,,电流挡在0.8A,外接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确定在显卡那,因为是集显,重做了北桥还是一个样,北桥是GL40的,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修过此机器,显示的时候电流是多大啊。是不是北桥坏啦

网友:
会不会是槽子摔虚了

网友:
都到显卡啦,还跟槽子有关系吗

网友:
你打下VGA的三基色正常不,

网友:
这款机器谁修过啊,我不知道现在新出的机器,在不接内屏的情况下是不是外接显示器要按切换的,要不难都看到显卡都已经过啦

网友:
查供电,系统管理总线,开启信号有没有发出,没有的话重点查北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