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1V主板里面SC411芯片烧了,什么能代替?

楼主(2010-11-20):
我有块BENQ  S31V的板子里面有个SC411的片子烧了。。。能找什么代替吗??还有这片子什么用??  谢谢各位大侠了

yzz163 -10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了。

网友:
1.5V 供电芯片,代替的不清楚。。。

网友:
HP530笔记本内存供电SC411的15脚没有EN/PSV信号电压,这信号连接到SB,能确定是南桥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