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无法安装

楼主(2010-11-20):
        安装flash到100%的时候老是出来这个

网友:
卸载原flash试试,下载最新版本安装。

网友:
浏览器的权限问题

网友:
1.卸载原flash版本,再安装
2.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ActiveX Compatibility],将其下面的{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项或{D3f97240-C9f4-11CF-BFCr-00A0C90-00A0C90C2BDB}项删除
3.看看有没有被防毒软件或防火墙给禁止通过。
4.修复注册表,不正确的注册表权限设置会阻止安装Flash,下载第三方工具修复

网友:
     我先试试看。。。

网友:
估计你是在线更新,建议下载单独安装看看。

网友:
先卸载,再安装!

网友:
IE设置可能有问题

网友:
顶4楼的,正解。有时候先卸载再安装也不行的,IE权限低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