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CP坐开焊了

楼主(2010-11-20):
今天收两块板子。775针的。。有个别的针歪了,我全都给直过来。上U。不跑码,晕。白直了,供电....................都没问题.最后按CPU的坐。跑码了,汗!。。上BGA加焊。260度。。。。。。。。。。。。。上U家电不跑码。。我在按坐。跑了。在上BGA加焊300度。。。。。。。。。。。。上U加电跑码无语。。。不修了,,明天在研究

网友:
典型的CPU座空焊啊!478和775主板背面不带针脚的都有空焊的通病。754,939和AM2的主板都易桥空焊,尤其是单桥的主板

网友:
换U座,把弯针换掉

网友:
温度太低了吧,一般烤坐我都用 上面280度  底部330度

网友:
可能没焊好吧

网友:
更换CPU座子吧!

网友:
这个换CPU座还是成本很高的

网友:
看来只有换座了,成本很高

网友:
CPU座的可能性较大,虽然你搂直了个别针脚,但有没有与相对应的CPU脚很好接触这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一定要做CPU座的话,775成功的机会不是太大,不过也可以尝试一下,算是开创先河吧。为我们其它人带来信心,支持你楼主

网友:
呵呵,看LZ的描述这个已经很明显是座虚焊了,还是重新BGA吧。

网友:
这个座子虚焊了。   只有换个U座了。

网友:
压住CPU能跑码那肯定是座子问题,我估计你没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