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及内存维修资料,详细(恳请转正)

楼主(2010-11-20):
整理一些主板及内存资料,对维修应该有些帮助!

I.内存维修文章大全
   内存作为计算机的大件之一,其性能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计算机是否能够正常稳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选购计算机时一定要选购质量和性能优良的内存条,以减少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因为内存条故障频频而影响我们的工作。
  由于内存条直接与CPU和外部存贮器交换数据,其使用频率相当高,再加上内存条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其内部的晶体管有一个或少数几个损坏就可能影响计算机的稳定工作,同时表现出的故障现象也不尽相同,所以给我们的维修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现在,我就把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内存条的故障综结一下,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工作带来帮助。
一、根据故障产生的原因分类
  咱们通常所说的内存条是由4,8,16片1*16M或2*32M或更大的内存芯片封闭在PCB板上,再辅以电阻电容。目前随着DDR266,DDR333,DDR400,DDR533内存的上市,内存的种类很多,但是内存的读写周期和延时的设置非常专业,设置错误将导致计算机不能启动或工作不稳定,所以在大多数内存条上都有一片串形FLASH芯片,用以存贮内存条的工作频率,读写周期,刷新周期,延时等具体工作参数。所以在CMSO的内存参数设置中,就有一项“BY SPD”就是选择按内存的SPD中的配置参数进行工作。
----未剩余内容,参考附件《内存维修文章大全.rar》

II.继续收集,继续传。。。
《主板基本维修手册.pdf》
前言:
各位在使用这本维修手册前必须先了解基板的基本架构,因为每一块M/B的架构都不一样目前是以Intel 架构最为普遍所以初学者最好以维修Intel 架构之M/B 为第一优先,另外在维修前你必须先了解各种维修工具的操作方法及使用时机。并且请了解各机种的BIOS Error Code 代表的意义。在所有的M/B 拿你的手上时可以先行目检,其实有部份的不良可以目视的方式看出来,
所以目检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若是你了解M/B 的架构可以从各不良点针对该Function 目检也许可以很快的找出问题出现在那里。
在维修时有部份的不良板须更换零件,你在更换零件之前须要先确认零件不良不是因制程不良造成的问题,所以在更换零件之前请先把可以重新焊接的部份(BGA 零件无法重焊故不必重新焊接),再行重焊一次如此可以减少零件误判或是责任单位归属的问题。
另外若你判定不良问题是由于制程不良造成的问题,请在拆下零件后再针对该零件的不良讯号再行确认,以确保非零件造成的误判。(如:你发现某一零件的某二个讯号Short ,在你拆下零件后请再量测此零件的此2个讯号是否short ?若不是Short 再判定为制程造成的不良)。其实维修并不困难,只要你的观念清楚,找问题的方向正确基本上80%的良板都可以找出不良点

SPD EEPROM信号线路图.pdf

网友:
我也要转正啊。

网友:
资料好像很久以前的吧?
但楼主花工夫搜集来也算精神可佩,支持!

网友:
进来学习的,等级不够,技术没有,慢慢学习了

网友:
正在摸索中,道路还很崎岖

网友:
内存维修大全里面的案例,我看了还是不错啊

网友:
刚入行 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