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DELL 1420换屏后亮度偏暗

楼主(2010-11-20):
客户一台DELL 1420的机器,屏给弄破了,自己去网上淘了一块AU的屏,换上去之后发现亮度不对,相比之前的屏,暗了很多,而且亮度调节也不对。

先拿我这里一块从DELL维修站换回的三星屏上去试,结果同样的亮度偏暗。感觉有点奇怪,一开始怀疑电路问题,但用户讲破屏上去亮度是正常的,而且用户也把破屏给带过来了。

将破屏上的码片取下换到AU的屏上去,上机试屏的亮度就正常了。

碰到过很多DELL的机器换屏会有背光无显示,第一次碰到码片会影响屏亮度的情况。

网友:
楼主: 更换码片好了吗?

网友:
dell机器换屏很挑的,基本都是要换码片的。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DELL换屏有背光无显示的机器有修好过的吗?方便介绍下经验吗?先谢谢啰!

网友:
DELL的就这样,或者会花屏 白屏 显示白条等等

网友:
上面有个八条腿的小芯片,一边四条接地的换了,原来平上有的。

网友:
是的,DELL 的机子屏好多都这样子,我有遇到N台了

网友:
碰到过换完屏幕背光都不带亮的,必须换码片的,多见于dell 和Lenovo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下次心里就知道啦

网友:
新手学习了,头一次听说码片,请问码片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
说实话,哥们今天也遇到一台DELL的D620原屏碎,换屏后暗屏,先改了个高压板换上一切正常,然后想起密码芯片的事情,又调换了密码芯片,再换回原来的高压板也正常了。。有点奇!

网友:
很正常啊,改屏的时候,特别是20改30的针的很多都要加码片上去的呀

网友:
密码芯片是哪个?谁给我讲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码片是什么样的呀!
难怪听人家说换DEL的屏要去刷屏才能用,也就是码片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