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DELL 2100上网本,诊断灯9灯闪,另外两灯常亮

楼主(2010-11-20):
用户拿来一台DELL 2100的上网本,INTEL ATOM CPU的机器,开机按开关键后诊断灯9灯闪,其余两灯常亮。

上电流表看,电流上到0.45左右,停顿20秒左右,掉电到0,9灯闪,怀疑内存有问题,换内存无果,跟客户讲是北桥的问题,

先加焊北桥,待板冷却后,上电亮电,高兴啊,因为今天已经修了一个长城的上网本,加CPU OK的。感觉有点百发百中的自豪感

装完机再开,我愣住了,故障又出现了,难道是外设的问题?

一件件拆,一次次点,拆到裸板了,仍然不亮机,心想这种机器也不算老,不应该有类似于X31,T40之类的电容老化的故障吧?怀疑是北桥没有加好,就取下北桥,重新找一片更换上去。

开机又亮了,又装机,装到一半再开机,MY GOD,又不亮了,故障又回到从前。这下清楚了,肯定不是北桥的故障了。

量北桥周边电容,一只电解电容居然没有电压,再量北桥上电容的电压,发现有1.8V,1.0V,缺少了一个1.5V电压。这下问题找到了,1.5V电压没有起来所致。

因为没有图,就一点点查,发现是从1.8V通过一只N沟道的MOS管转换的,就从料板上拆了一只N管换上,上电OK

自此,终于找到真正的凶手。场管电性能不良所致。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是北桥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