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图中的两个管子和下方的8脚IC分别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11-20):
手上的一片ONDA 雷霆X550 256M,查主供电没有输出,就是图中的那两个管子,这两个管子又是由下方的8脚IC控制,因为板子修过,零件上面的印子都看不到了,图片是在网上找的,请大家帮忙确认 一下管子和IC型号,谢谢啦!

网友:
找到了,管是N03G,IC是RT9214,换掉后电压是出来了,但还是无显示呀,插在集成显卡的板上不显示也不报警,插独显主板不显示有报警声,下步应该修哪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供电?故障代码?打阻?BIOS能读到吗?

网友:
不显示,加焊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先打阻看看吧。

网友:
供電正常後就是cloc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的,我是刚学修理,很多东西还不懂呀,还望各位高手多多赐教啊!

网友:
诊断卡当9A 98,阻值应该都正常,显存供电是量哪里呀?是不是量显存旁边的贴片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显存旁边有没有电感,

网友:
查找几大供电,核心供电,显存供电,还有DAC,DDC_5V看看都出来没,

然后查时钟27M,如果都正常的话再查32AD线阻值是否异常,金手指,以及反面的

偶合电容都要打阻值。都正常的话,用测试程序看是否找到GPU和BIOS信息,

找到的话,刷BIOS吧,最后不行的话,那就查找接口部分电路。。。

一步,一步来,好了,别忘告诉大家哦。。。

网友:
测量显存电压3.5V,GPU电压1.7V,金手指正反面打阻值都正常,现在就剩BIOS没法确认了,手上没有PCI的显卡。请高手们支个招吧!

网友C:
1。看能否取下BIOS,直接用编程器烧录,如果有编程器的话。

2。假如主板支持双PCI-E显卡的话,一张插A卡,一张插N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看能否取下BIOS,直接用编程器烧录,如果有编程器的话。

2。假如主板支持双PCI-E显卡的话,一张插A ...

你说的这两种方法,暂都没有条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