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了 T40

楼主(2010-11-20):
今天   师傅发机  一人一台       我接到的是  IBM T40  故障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 0.03 A 正常     触发 0.54A 估计是   CPU 不工作    拆机  测 待机3V  5v    1.2    1。8  都正常   触发没有CPU 供电          按维修经验判断  是C325 的问题   一般换之 故障排除     不行还是一样
    突然 拔掉再插进去   待机0.07A  不正常      待有3V 5V  1.2    1.8    触发后 发现少了  2.5   1.25  这组电压    u30  换之正常
  待机 0.03A   正常    触发 还是没有CPU供电    接着查 U29 这组 1845    发现7脚 VTT_PWRG 3.3.输出给CPU供电芯片的 PG信号
O.8V  不正常     这信号提供给ADP 3205 的14脚         ADP3205 的22脚   VCC 3B电压正常
      按道理来说   T40   ADP3205 CPU芯片   不会虚焊   还有 封胶   所以 不去考虑它的问题
    在别的机出现  那是通病    在T40我没遇到过
      今天这机的问题  就是它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挑开 封胶  加焊   触发  电流在跳动  跑码了   收工!

    我是一个新手   不过我相信我会成功的     希望现在开始学的 朋友      注意了   在T40板上  3205 也会有 虚焊的      第一次发帖  呵呵      没图将就将就

网友:
只要肯下功夫,楼主会成功的哦

网友:
恩 学习了 ,俺也是新手

网友:
你已经在实践维修了啊,我当学徒半个月了,还没有实践维修过,苦恼

网友:
T40换ADP3205很正常啊,一般C325的故障不多。如果有,大部分是掉件或者虚焊导致。

网友:
ADP3205的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C325容易漏电    导致CPU 没有供电   经常碰到

网友:
一般我看见这种芯片都先加焊看看,因为在U附近,u的发热大,易空焊

网友:
学习了,知道C325是通病,下次遇到问题,先换它试试

网友:
CPU核心IC,在别的机器是很容易空焊,,特别是NC6000的,试过很多台,一加焊就好

网友:
学习了 ,俺也是新手。。

网友:
一定可以成功的  ,我也是个新手 还没楼主强呢

网友:
325的通病在T40我是没有遇到过,3205倒是一大堆了哦,蜂胶的也是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过我现在还在学理论呢!LZ就开修机器了!太强了

网友:
3205也是个通病呀,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不错啊。`以后会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