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60 隔离保护

楼主(2010-11-20):
今接到一台联想旭日160小本。待机电流0.02,不接电源板也是0.02.待机5v,3.3v都没有.量隔离管Q3.控制极15v高电位.起保护中.公共端对地阻值为478欧.应该正常.量了正个电源板的电容都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 电源板上的MOS管也没有短路.隔离线路上的电阻和二极管也检查了,也没有发现不正常地方.是哪里给的保护信号到Q3 的控制极起保护?碰到一样问题的高手们给个思路!

网友:
公共点 电压正常没有

网友:
顺着图纸查啊,控制级不对,就找控制级是谁给的,一步一步往下

网友:
B+  短路了  所以保护了

网友:
Q3是P沟道的隔离管,控制极要低电位才能导通,它都没导通哪里来的公共点电压?

网友:
控制极不好查啊 电源板是插在主板上的,没办法量它的走线电压.

网友:
主电压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B+有400多欧哦 看不到短路啊

网友:
强制给导通也不行哦 ,B+有15V但待机电压还是出不来。但很定一点B+的没有短路的。电流还是0.02

网友:
挑掉   端点啊  那边的负载不正常 就知道了啦   仁宝的板就是做得那么出色   就算短路也不会发生有大电流的出现   你的问题    我估计是   系统芯片问题   换之OK

网友:
看下控制极是不是主供电过来的,中间是不是有件坏了

网友:
今天把控制极断开,15v过来了,系统芯片是1631,22脚16v正常,23脚8V,21脚5V正常,9脚基准电压2。5v正常, 7脚5V正常 ,28脚3V正常。待机3V5V的MOS管上下极控制电压都没有,换个新的1631 还是一样。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1631还是样,芯片是好的。我换到R50上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过了,没有坏件。断开R7 电阻电压就过来了 但R7是正常的。

网友:
25,18有吗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本本,质量很好。哈哈。。

网友:
短接一下那个管试试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楼主好像不对吧,你那都有待机电流了,保隔电路应该正常了呀,没3V、5V应该重点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