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硬盘故障请各位高人来看看

楼主(2010-11-20):
WD320G的盘,开机检测不到硬盘,电脑热启动就能发现硬盘,并且能进系统。如果冷机或者拔掉电源线在开机就又是检测不到硬盘。只有重启一次才能检测到硬盘。换过主板一样的毛病。不知道那位大大碰到过啊。
还有一列是硬盘格式化,分区或者一键GHOST分四区装系统电脑重启系统分区还是老的数据都存在无法弄掉。电脑没还原卡,家庭用的普通电脑这样的硬盘该如何维修?

网友:
换跟串口线或是插槽试试

网友:
主板都换了

网友:
第二块用DM格式化一下。

网友:
第二块用MD也试过了一样的!郁闷的很。

网友:
用擦除试试

网友:
第二块可能是磁头的写功能损坏了吧,应该没得救了!

网友:
难道第二块硬盘就这样变砖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