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盒故障求助

楼主(2010-11-20):
今天手了两个坏电源盒,以为小修下就能搞定,没想到证了下午还没好,症状都是空载短接绿黑线测输出电压都有且正常,但是一接在主板上,就不能工作了,主板就带了个CPU和内存,已排除主板故障,以为是后整流二极管有问题,拆下测量数值正常,就把IC494,IC339换了症状还是依旧,请教大家是哪里的故障,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2011-01-17):
电解电容,1u/250V电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