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换显卡芯片郁闷中?

楼主(2010-11-20):
   G86-630可以用G86-631代用的呀?可是今天V3000做了二次芯片。第一次做了黑屏。电流0.94就不动了。第二次做了屏有背光无显示。电流1.21就不走了。是不是G86-631不能代用呀?还是我做的不好请高手指点。明天再植珠试试。

网友:
有一点可以确定,G86-631完全可以代换G86-630..而且631还号称是630的升级版.

估计不是你没焊好就是你买了淘宝上所谓的测试芯片..现在淘宝上买BGA真的就是靠运气,良莠不齐,还不让退.

网友:
G86-631是可以代换的,这个不用怀疑。是你没有焊接好吧。你把新的芯片珠子脱了,用有铅的。还有焊盘也很讲究。

网友:
换上芯片外接亮内屏不亮怎么一回事呀?

网友:
可以代换的啊。。。可能是没焊好吧、

网友:
都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加焊有用吗?

网友:
加油我还不会植珠呢,我都植的乱七八招的

网友:
搞不好买到假货。

网友:
用有铅的珠子试一下

网友:
谢谢了。我终于搞定了。是我换显卡芯片时没有给显存加保护。所以倒置显存虚焊,晕死了。搞死我了。

网友:
肯定还是显卡做不好的``还要重做的```

网友:
还是做无铅的要好些,要不用不了多久

网友:
绝对没有问题的
631是630的升级版本
1.21的时候就是显卡没过
1.21做头灯管亮,而屏幕没有反应就是典型的630虚焊
现在网上的芯片有很多是打磨的楼主要仔细的看看啊

网友:
显存虚了会导致外接亮,内接不亮吗

网友:
修V3000无数,还真没换过几块芯片,都是重新植株搞定的,修好后,基本无返修。关键是要把温度控制好。

网友:
佩服!应该是芯片坏的少,脱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