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掉电问题

楼主(2010-11-20):
我有台 IBM X31 会不定时掉电 风扇也在转
我做过CPU 加过南桥 换过1845 改过电压
还是掉 有高手吗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把CPU电容换了,这台机器的电容是通病。

网友:
我刚修了台。3v 5v 待机电压都没有。最后就是一个双场管旁边一个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