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一台惠普CQ40机器显卡不行   BGA重做显卡  机器恢复正常  奇怪的是却不认本身的硬盘   无奈换一个硬盘试试却能认到    怀疑是硬盘坏了   把该机器上的硬盘放到其他机器上测试  硬盘却是正常的  郁闷 难道做显卡做到硬盘不兼容???

网友:
检查看有没虚焊

网友:
空焊别的显卡为什么认呢,有时候这些个问题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
完全不是硬盘的问题,也跟显卡没关系。
只是硬盘有坏道了,然后惠普的自检程序不过。
我今天也修到了一台,CQ40,修完之后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机器的启动过程,发现:

这机器本身有一个硬盘自检保护程序,如果发现硬盘有坏道就会提醒客户硬盘有问题,及时备份数据。

而且这个硬盘检测记录无法清空,直到换上好硬盘之后建立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记录文件才不会提示,所以你这个问题根本跟显卡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惠普的出厂BIOS程序检测设置要求过高才导致此现象!

网友:
个人认为南桥可能有点毛病

网友:
是不做显卡时候把南桥旁边的东西弄掉了。 出现不兼容呢

网友:
关键是修之前硬盘是可以用的吗????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的指教 我在这里说明一下  我做显卡是因为花屏 不是不BIOS认硬盘 不认硬盘是做完显卡后  屏显正常了  就出现不认硬盘的  所以我才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