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GM2621驱动板 12V跳线电压烧了我2个屏

楼主(2010-11-20):
3.3V一切OK 跳到了12V 烧了2个屏 现在是没有屏供电 一头3.3V另一头没电压。飞个线电压全部被拉低0V 不知呢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导。 故障白屏
问题

网友:
那这样说来,就恭喜你屏主芯片烧了,你为什么要跳到12V呢?每个屏应该都有不同才参数的,不可以随便乱跳的,

网友:
别慌,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屏上的一个八腿或十腿的芯片烧了。

网友:
不懂 就不要乱跳线啊 你说呢

网友:
12v你都敢跳?PFPF

网友:
3.3V为什么要跳12V电压?

网友:
屏IC短路了,拆下打保险阻值

网友:
被拉低肯定是后面有烧短路了,上电摸摸那个芯片发烫就是它了

网友:
屏供电不清楚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不要轻易跳至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