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不用 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20):
顾客前些天买太机子,我就送了个摄像头, 然后今天刚好把网线拉了,跟别人视频,结果发现摄像头不能用。我当时装的时候是好的。结果我又跟他换了新的摄像头,问题还是像前面所描述····    请问除了不重装系统怎么样解决?

网友:
你得摄像头什么现象啊。
提问的时候说清楚,描述清楚

网友:
说清楚问题的现象啊  关键是什么问题啊  不能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你说呢

网友:
在聊天的窗口打开》因为你禁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上去是好的,后面的我怎么不知道过了多久,再打开摄像头,摄像头完全是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上去是好的,后面的我怎么不知道过了多久,再打开摄像头,摄像头完全是黑的

网友:
这现象就是软件相冲,算得上是问题出于用家,试试将用家安装的软件逐一卸载就可找到答案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完事了啊,还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得这个摄像头是免驱的吗。
还是有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免驱的撒,现在还有谁用带驱动的摄像头。又不是监控的那种摄像头,就一般的摄像头有必要吗?
  呵呵

网友:
是免驱的摄像头吗?看看驱动有没有问题?要是没问题,就重装系统,再不行就换硬件

网友:
是免驱的摄像头吗?看看驱动有没有问题?要是没问题,就重装系统,再不行就换硬件

bq911024 -5 严禁灌

网友:
把摄像头拔了,换个u口插下试试...我的摄像头有时候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