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hp520

楼主(2010-11-20):
今天一早接机一台520,客户反映说机身烫经常死机,拿来时是不显,开单收机,说检查完后报价。吃过早餐,测机灯管能亮,无图像青屏,哈哈心中暗喜,两百块钱到手喽,打电话给客户报价,客户爽快答应啦,不用说肯定显卡问题,因散热不良而引起的,此乃通病。拆机测都没测直接加焊,北桥,此板为集成显卡,945gme,悍完上裸板测机,把风扇清理完。亲爱的logo出来啦,哈哈,装机装完,上电测机快要到xp画面是自动掉电,我。。。。。脏话,拆开背板,手摸散热片,非常烫,难怪会掉电,想想可能是自己太大意啦,肯定是北桥没做好,没办法只好重新来啦,把nb拆下,重植,一系列完成,上电测机有啦上次经验,直接裸板进系统,还好,装机测机十几分钟正常。上个厕所回来,他。。。。。又脏话,再开机测又是掉电,手摸北桥,还是非常烫,无耐拆呗,这时测北桥各工作条件,均正常,难道北桥挂啦,哎只好订啦,跟客户一翻解释,得又没钱赚啦,过啦两天芯片回来啦,快速上机台,上电测机,能正常显示,这时有啦前两次经验,直接把板放外面,发现一上电不非常烫,纳闷啦,怎么会。此时没思路啦,这时把手放在cpu上更烫想不通啊,怎么会这怎么烫这时把手放风口边,发现根本排不出热风,疯啦难道散热器又坏啦。心想不会吧,想想以前修那么多机器碰到是碰到过,无耐,只好又订啦个散热器回来,装机大喜,热风出来啦进系统测机。正常送机收钱,哎,一波三折啊。原本以为还能赚点,没想到最后是散热器坏啦引出来热风排不出来,当然掉啦啦。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几次  后来都是自己该的导热管,这导热管也坏。真的是时间无奇不有啊

网友:
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楼主哦,散热的问题是应该优先考虑的,不然你就有钱赚了咯

网友:
楼主赚了很多经验,喜欢用通病修机都少不了这关

网友:
报价太早,应该有预计报价一下
修着看,快修好了,再一下报价

网友:
掉电首先就要考虑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
hp的导热很少坏的,方正的容易坏的。学习了

网友:
导热管坏的机器碰到很多..

网友:
你这不就亏本了,散热器有一定坏的几率,以前也走过这样的弯路

网友:
昨天我修的一台.T40更纠结...

网友:
请问如何改导热筒管呀.

网友:
导热管坏还没遇到,更不知道怎么改了,请楼上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我也碰见很多,可我都没办法改

网友:
散热管  还没有见到过能改的   请高手  正解

网友:
看样子楼主大意了,看问题应该全面点!

网友:
一个导热管 里边能有1滴导热油就卜错了 真省。。 从商家买个导热油   把导热管钻个孔,滴1滴进去,然后 焊丝, 装机OK 。。。 卜过就是麻烦点    能省点钱。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像不是惠普的。。

网友:
导热管坏的这个问题我遇到的还不多

网友:
确实,HP520散热器太容易出问题了,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改散热管比较麻烦

网友:
学习了!真是高手云集啊!

网友:
LZ应该直接测散热的。这么麻烦

网友:
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网友(2010-12-20):
不会吧,这种问题也好解决了,都没有看散热啊,哎, 在下真佩服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你看样子跟我差不多 一样不细心哟

网友:
呵呵~ 还真的是老猫烧须了。做维修时一定要心细哟

网友:
17楼的办法不错哦,不过不知行不行,学习了,谢谢,有机会试下.

网友:
没赚到钱转到了禁经验啊.

网友:
仔细,细心是维修最重要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导热管故障,记下了

网友:
学习了,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从小入手,把小的问题排除掉,再去看是不是南北显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是遇到一个BENQ的机器散热器坏了

网友:
楼主给了我明确的思路啊,我看到这种机器一般直接做桥,没去考虑散热的问题,今天看了楼主发的帖,受了很大启发啊.谢谢.

网友:
导热管也爱坏,我还真没碰过!

网友:
导热管里面还要滴导热油,真不知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