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散热扇4 、5十度还不转这个怎么让它转起来散热?

楼主(2010-11-20):
华硕M3000主板发热到四五十度风扇不转,怎么能让风扇转起来,主板一热CPU老运行在100%,这个能有好的方法解决不,还是板子本身就有问题,请高手给个建议。
华硕
cpu

网友:
可以飞线啊·找个5V的电压接在风扇上就好了啊·开机就转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把风扇改个常转吧兄弟,我都是通过改风扇解决散热问题的,供电接个二极管这样风扇的噪音不会很大

网友:
谢谢解答,具体的怎样改,二极管选多大?

网友:
让他长转就好了

网友:
四五十度不转不是很正常啊?

网友:
已解决,根据楼上兄弟建议改了风扇线,5V电源线不动,把信号线悬空,在接地线上串一二极管,风扇动静不大,但一直转,主板和CPU温度都降下来了,CPU运行也降下来了,看来还是这个机子整体散热不好导致的,正在测试,觉得应该没问题了,谢谢各位兄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