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J 77 开机15分钟掉电

楼主(2010-11-20):
之前不开机 更换南桥以后 可以开机 了。 但是 使用一个月后 出现 掉电现象,开机 15分钟左右后 就掉电了。要重插电源插头才能重开机。 现在检修 进入迷谷,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望大侠指点路径。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有可能是 南桥的问题的,加焊试试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排查一下发热量高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