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线网卡 怪问题

楼主(2010-11-20):
  今天卖了客户一个水星USB无线网卡,我放进驱动盘后顺利装上驱动及软件,但是装好后就是收不到无线信号,有装成功也能在地址栏里打开图标,就是收不到,系统也换过,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进设备管理器里点设备再手动寻找安装驱动。装好就OK了,能正常使用了。我很纳闷这是为什么呢???从光盘里装驱动难道不行?那还配驱动盘干嘛了?。。求高手给个指点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上去

网友:
系统自动不认啊。必须手动自动找的

网友:
、有的声卡驱动也是啊,下载下来不自动运行,还得自己找一下

网友:
没设好安全参数吧,所以没法自动连接

网友:
可能自动连接没设置好?

网友:
有可能在安装的时候被防病毒软件过滤掉了。导致无线网卡的驱动没有安装或没有完全的安装上去,只不过安装了无线网卡的应用程序而已。

网友:
自已安装就好了,可能光盘的内容认不出。

网友:
有的驱动就是这样的。点安装的无效。甚至安装了用不了。自动识别错误。要手动指定的驱动也有的。

网友:
可能光盘没装对路径吧。

网友:
可能是360没有通过安装吧,以前也碰到过,暂时关闭360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吧~驱动级的文件让防火墙给拦截了把

网友:
正常的了,手动安装呗

网友(2012-02-24):
这个应该和系统的自带驱动或者安全软件有关

网友:
是没有认到

网友:
只要能装的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