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识别盘里那些是病毒

楼主(2010-11-20):
  如题,怎么快速识别盘里那些是病毒文件,怎么在任务进程里快速识别出是否中毒了,谢谢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看进程啊  关键看那些进程里面CPU使用率比较高

网友:
电脑病毒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伪装“,也就是说是文件名和那些系统进程像的,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异,让你看起来是正常的正程!

网友:
病毒很厉害的,就凭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反正电脑慢肯定就有问题

网友:
1。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启动选项 看看有没有不明的选项被选中,如有把他取消,再用杀毒软件或杀木马软件来杀毒。同时清除用户临时文件夹跟系统临时文件夹的内容。
2.就是看看windows任务管理器有没有异常的进程在运行了,有的话结束他。再用杀毒软件或杀木马软件来杀毒。

网友:
有些电脑病毒就比较狠,进程里面也结束不了,启动服务里面也结束不了,得进入安全模式才能清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