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相机 出现格式化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0-11-20):
DMC-LC43
SD卡是好的,放卡进去就提示是否格式化,点击是之后 出现格式化错误。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主板上面的板载16M的存储芯片问题,
可以通过加焊 来解决,如果这个存储芯片坏了,能不能直接摘掉不用?

网友:
思路不对,如果是板载的出问题,应该是放不放卡都提示格式化错误,而你并没有描述不放卡是否也提示,所以我只能按不提示思考.

而放卡进去就提示格式化,有几种可能,一、卡槽坏。二、卡处理IC坏。三、卡不兼容。

板载的存储IC,是否可以摘掉使用,实在话说,我也没试过,不能确定,原理上应该是可以的,实际要试过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