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碰到液晶屏烧了板

楼主(2010-11-20):
一台杂牌15寸液晶显示器,本是是白屏,折下驱动板,和屏,不小心把驱动板碰和液晶屏上的铁连上,就把驱动板烧短路了,驱动板是凯旋KX-KR023LMVL 开不了机,接上电,板发烫求高人,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把驱动板换掉如果正常屏没事,如果屏也烧坏那修复的机率不大,屏上面只能换一下芯片好多都无从查起。

网友:
谢谢上面朋友,驱动板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好像是RTD2023L  IC短路了,

网友:
麻烦 了.屏好难搞的.换驱动板试下咯.

网友:
更换ic,实在不行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