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升级CPU后蓝牙和摄像头不能用

楼主(2010-11-20):
今天把联想F41A的CPU T2330升级为T5870后,机器就找不到蓝牙和摄像头了。机器进系统前蓝牙的指示亮,系统一开始启动就不亮了,不知是不是主板的前总端线频率变高了,蓝牙和摄像头就不能用了。

网友:
没遇到过 按道理应该不会

网友:
就是想不明白 ,外接摄像头又没问题。其他的又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