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300打印机提示墨粉用尽,无法安装驱动!急求!

楼主(2010-11-20):
三星SCX-4300打印机提示墨粉用尽,无法安装驱动!重新加过粉,还是提示墨粉用尽,打印机驱动都装不上,无法清零,请高手指点,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进入维修模式看一下 啊 可以清零的

网友:
清零是需要软件的,版本不对同样不能清零。

网友:
关键现在我打印驱动都装不上!

网友:
在本板中,有清0软件,已试过机。是可以正常破解。

网友:
三星4300是要换芯片吧。

网友:
加粉要更换芯片,驱动装了不检查一下计算机打印服务程序程序没有启动

网友:
破解就可以了,  不用什么蕊片

网友:
没粉驱动应该可以装上的。换换电脑试试。不行去买个芯片换上也不值钱。

网友:
以前没有装驱动吗,装粉还要装驱动??

网友:
驱动不能装,大概就是中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