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1910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0-11-20):
  高手见笑,好久没发贴了,今天发一个改dell IN1910的驱动板,昨天接到到一个客户显示器,拿过来开机指示灯长亮,不显示,本想应该是电源板电容坏了,(这种事情遇到的多了)拆机外观检查没有问题,(哈哈看样子不是秒杀的显示器,)首先拆除驱动板连接线,上电测量了下,高压12v正常,5v,3.3v都出来了,也是正常,证明电源板没有问,于是查上驱动板测量发现3.3v不正常,只有零点几v的电压,看样子是驱动板把3.3v电压拉低。 拆掉连接线,测试驱动板的3.3v短路,这可头疼了,, 3.3v短路测量了好多地方都短路,开始拆,把117,bios,三极管,mos管都拆还是短路,最后把mcu拆下不短路了,看样子是mcu的问题,发个图如下
看样只有换板了,跟客户谈好价格,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同型号的驱动板,但是卖家告诉我,他是在LG的屏上拆下来的,而我是在奇美的屏上拆下来的有可能用不了,我看看了看照片主芯片是一样的没多想就买了,今天拿到驱动板换上,结果发现真的用不了,现象是,不插VGA能显示logo,插上就黑了, 《看样子以后买驱动板,不能光看型号啊,还得看屏啊》这下不好办了,只有改通用驱动板了,找了个乐华2025板,叫别人刷好程序,就开始装了,这机子的按键板最头疼,开机键一个按钮,控制键一个按钮,要不早就改它了, 发现乐华按键板解法大家看看,我是按这样改的没有什么问题 ,
改好就这样了

网友(点评):
"不插VGA能显示logo,插上就黑了",看样子像是vga接口定义跟原来的不一样啊

网友:
其实应该选择换个芯片看看....看看大电容暴了以后有没有给驱动板上进液

网友:
看错了!看成有电容坏啦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张总 ,呵呵呵加油!!!

月饼 -10 灌水。

网友:
很有修好东西的动力,精神可加.

网友:
好样的,我也要学修

网友:
这个你直接把程序芯片换过去,或者直接把主控换过去不就行了吗,我最不喜欢改高压板和驱动板了,麻烦,多数都能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我换过,但是主控这样可以吗,芯片的脚位是一样的,芯片型号有差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是主控短路了,可以换过去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干换,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试试

网友:
直接找个芯片换上不省很多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芯片不好找

网友:
芯片不一样就别换了啊 ,bios(这么叫吧)换了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