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报废掉一张显卡

楼主(2010-11-21):
本来是一张花屏的显卡,我换完电容以后忘记装散热器直接插板测试,屏暮显示约15秒自动黑屏了,刚刚量了一下GPU的电压对地阻值为0,看来是GPU烧掉,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gpu吧,还没有报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主芯片成本太大,不合算

网友:
换gpu不合算就做料板,整张都是可用的材料

网友:
不上散热片还烧,不保护吗?

网友:
大意了,以后多注意点吧!在说15秒也不可能坏吧,你在修修试试!

网友:
cpu和gpu在设计的时候 内部都有过热保护的线路 看来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本人也有切肤之痛,同样是忘了散热器,干掉一个7600gs,血的教训。

网友:
  我有一次装上了散热风扇却忘了上散热硅胶...0...

网友:
烧掉的显卡型号是ASUS EN7600GT 256M

网友:
晕同情楼主啊。7600换GPU不值啊

网友:
我那样点了很多没烧过。帮网吧修显卡,修了之后那么点下。亮就加硅脂和把风散打油

网友:
很多GPU没有过热保护,试机的时候要注意散热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估计楼主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刚开始学习,以后自己也要注意了!~

网友:
看来以后我也该注意下咯。。。。同情

网友:
以后注意点就是了,呵呵

网友:
垃圾显卡,怎么连个保护电路都没有啊。

网友:
晚点关机的话说不定就冒烟了

网友:
gpu不加风扇:散热膏,是很容易烧坏,维修人员细心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这么脆弱,没有保护么,我把一片七彩虹的8600GT没上散热架开机,烧到自己关机心说坏了,结果没事,现在用的就是

网友:
十分同情楼主

网友:
不应该啊,我不上风扇试过好多都没有事啊, 是不是还有其它问题啊....

网友:
血的教训.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