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针式打印机色带容易破一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1):
客户的一个NX500因故障被一打印机维修公司换了打印头,但更换仍出现色带容易破的现象,,下午装上去,第二天就破了,请问,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是针的问题吗?
打印机维修

网友:
针头不平整了,刮得

网友:
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断针,二是。压杆压的太紧,或是太松了!

网友:
刚装的头要磨针后才好用

网友:
很明显,装了挂色带的非原装打印头。

网友:
是不是色带有时走有时不走?

网友:
色带架转得是否正常。

网友:
上面朋友说到了一些原因,还有一点,色带保护片要是坏了,也会容易打破色带

网友:
好的,我好好地查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色带走不走,检查一下C区。还有新换的打印头可以相对调高一点,别压的太低

网友:
原因有二
一:色驱不转,导致色带不动,针一直在击打这这地方,所以破了
二:按你所说的,这个原因比较有可能。就是说要么前一家给他换的是国产的,要么就是根本就没换头而是换的针,长短针正的不对了

网友:
换针没有换好,就容易挂色带